[求助] 一个简单的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为什么ff和tt差别如此巨大

楼主(2022-10-28):
增益直接从33dBD掉到了2dB

网友A:
看看你输入的电压 看看dc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输入的电压 看看dc状态

网友A:
你看看不同corner下的dc状态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一般放大器都用在反馈电路中以保证各个节点的电压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不同corner下的dc状态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一般放大器都用在反馈电路中以保证各个节点的电压一定 ...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B(2022-12-07):
电流源负载不要这样偏置,用IDC过电流镜来产生VB,而不是直接用VDC来给VB。
模拟电路都是靠电流偏置,而不是电压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负载不要这样偏置,用IDC过电流镜来产生VB,而不是直接用VDC来给VB。
模拟电路都是靠电流偏置,而不 ...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拿电流镜来偏置,具体是电流镜加二极管连接方式,这样流过管子的电流就恒定了,在通过调尺寸来产生自己想要的偏置电压,请问这样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