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LVS报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10-28):
跑LVS时一直报一个反相器出错,反相器也是提前画好的直接调用进来,整个电路图里调用了三个同样的inv,但是报错只出现在一个上。
Discrepancy #1:source name missing gate
Discrepancy #2:layout name missing instance(nmos)
Discrepancy #3:layout name missing instance(pmos)

不好截图请谅解

总之就是问题只出现在这一个反相器 别的几个都不会报错。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调用的INV的端口的标识掉了,   简单来说就是你打的输入输出的TEXT LAYER没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的INV的端口的标识掉了,   简单来说就是你打的输入输出的TEXT LAYER没打好 ...

是指label没标好是吗?我试试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的INV的端口的标识掉了,   简单来说就是你打的输入输出的TEXT LAYER没打好 ...

label重新标之后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bel重新标之后还是没有解决

检查LABEL的层是不是TEXT的,然后检查标记的位置有没有对,检查label的name是不是电路对应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LABEL的层是不是TEXT的,然后检查标记的位置有没有对,检查label的name是不是电路对应的名字。 ...

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 而且奇怪的是版图里有三个同样的inv,报错只报这一个

网友:
能截图嘛?这样能快一点

网友:
他这三个错误分别是   电路图找不到GATE端, 版图找不到NMOS管, PMOS管。 所以要么就是你金属连接错了,要么就是标记没打好。

楼主:
可以看见吗?没发过图片

网友:
你有线接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见吗?没发过图片

电源 地接对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 地接对了嘛?

电源和地都接对了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C:
报错的INV的下面有没有改其他layer?比如nt_n 这种,会导致整个INV器件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的INV的下面有没有改其他layer?比如nt_n 这种,会导致整个INV器件失效。

我把调用的inv删掉了,重新导入这两个管子进行连接,结果还是一样的报错为什么啊

楼主:
顶顶自己
新的改动:不调用画好的inv,而是导入n管和p管进行连接,结果一样的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见吗?没发过图片

可能是后面有net报错,线接错了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自己
新的改动:不调用画好的inv,而是导入n管和p管进行连接,结果一样的报错。 ...

你意思是单独一个inv也报错吗,你就先吧一个inv过了在说

楼主:
解决啦!最终还是师傅帮忙看了一下,应该是算法的问题,识别不了这个反相器。在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端都打了Pin,才识别出来。

楼主:
更新

在LVS Options中的Supply选项,电源线和地线名称填上,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