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hile中nop的问题

楼主(2022-10-28):
有大佬知道 while{}  与 while{多个nop;} 的差别么 ?

网友A:
什么是nop?

网友B:
objdump看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执行一个循环的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nop?

空操作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jdump看一下不就好了。。。

objdump  我还不会,我先搜搜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