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端口IO buffer附近为什么容易出现dynamic IR问题

楼主(2022-10-28):
困扰挺久了,希望有大佬来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A: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随便说几点
1. Block出来的BUFF CELL物理位置过于集中,团聚在一起引起动态压降,推散开会缓解IR,尤其是大驱动的不要同一个ROW

2. 如果局部的PDN受Block影响,其鲁棒性不足,也是造成DynamicIR增大的直接因素;或者BUFF所在区域PDN存在Missvia

3. 单个的BUFF本身Peak Current过大,这时需要看看BUFF 的Input tran或者Cload是否过大,可以降低BUFF负载,时序允许也可以size down BUFF

4.  DECAP是否正确插入?数量是否足够?这对缓解IR很关键

5. PDN的Source点是否过远?检查一下BUFF CELL的MIN RES PATH

随便写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试试把input delay错开一点时间,不要让IO Buffer一起toggle
再或者flattern run 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随便说几点
1. Block出来的BUFF CELL物理位置过于集中,团聚在一起引起 ...

1. 现在已经按左右padding各2推开了,估计还没推够
2.检查过了,IO附近的PG是全的,也没有漏孔现象存在
3.用的BUFFD6,也不算特别大颗cell
4.全局加filler时都填入DCAP了,也有提前预埋的DCAP
5.IO附近上方也有bump,trace了一下离的并不是很远
或者我再推开更多距离再试一下
现在对IO上的input delay也设了随机值错开了,或者等合到顶层再看一下
最后,感谢大佬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input delay错开一点时间,不要让IO Buffer一起toggle
再或者flattern run PA

跑的时候已经错开了,标了随机的input delay值;
现在看来只能合到顶层再看一下了,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