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差分对

楼主(2022-10-28):
差分对什么时候做s端共用呢,除了节省面积以外还有别的好处吗,不共用又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共用的好处比较多,较少PSE,OSE,和LOD。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公司要求,一些小公司为了cost down,注重压面积,怎么小怎么来;
我们公司就不建议共用,因为后续这颗ic改版的时候,只需要改后段metal就能实现,从而节省光罩。如果你共用了有些时候不动倒前段layer是改不出来的。

网友:
减小OD效应,减小STI效应,减小pse效应,ploy刻蚀的一致性,减小寄生电阻

网友:
不共用的原因只有一个,工艺上不允许

网友(2023-07-20):
减少二级效应   顺便少一点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