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高位二进制编码转为温度计编码

楼主(2022-10-28):
  最近接触到了一个SAR ADC,其中是将3位高位的二进制编码转换成了7位温度计编码,电容总数是没变化的,觉得可能对DNL以及电容失配方面的3sigma有所影响,想问下各位这样做的具体好处有哪些,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个人感觉主要是电容匹配把,最高位和最低位之间的倍数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主要是电容匹配把,最高位和最低位之间的倍数变小了

感谢回答,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2024-04-19):
Analysis of a Charge Redistribution SAR ADC with
Partially Thermometer Coded DAC
Stefan Haenzsche, Rene Schüffny
Institute of Circuits and Systems,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Germany
Email: {haenzsch, schueffn}@iee.et.tu-dresde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