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能够解读一下这个电路结构吗?

楼主(2022-10-28):
,有大佬能够解读一下这个电路结构吗?那几个圆圈是变压器吗?

网友:
毫米波功率合成变压器。

网友A:
这就是毫米波功率放大器吧,圆圈都是各种transformer和power combiner

网友:
基于电流域功率合成的两级双路差分功率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毫米波功率放大器吧,圆圈都是各种transformer和power combiner

大佬,两头的GSG是MOS的栅极和源极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两头的GSG是MOS的栅极和源极的意思吗?

那是射频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射频端口

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两头的GSG是MOS的栅极和源极的意思吗?

搜索GSG Pad就知道了。这是常见的高频pad形式。

网友C:
这是比较经典的CMOS毫米波功率放大器结构。圈都是变压器,也是毫米波电路里常用的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比较经典的CMOS毫米波功率放大器结构。圈都是变压器,也是毫米波电路里常用的匹配电路。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