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新工艺库中只有via孔的layout,没有mos管的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2-10-28):
layout新工艺库中只有via孔的layout,没有mos管的是什么原因呀?已经在cds.lib中添加了工艺库,但是此库中只有孔的layout,没有MOS管的,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A:
这个是tf库吧?

网友B:
应该还有Guardring把,正如上面所说,这个库是你在TOOLS设置并保存的一个文件

楼主:
感谢,其实想请教一下,如果一个新工艺,自己需要整理哪些文件呢?刚来公司的时候都是主管直接让copy他的,想自己了解一下,那我们平时用的layout工艺库都是tf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Guardring把,正如上面所说,这个库是你在TOOLS设置并保存的一个文件 ...

不是很懂?tools设置这边,我只知道attch   Technolo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f库吧?

我一直以为是叫工艺库或者基础库

网友C:
看看pdk装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pdk装在哪里

pdk都是老大整好,我们去他路径cop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其实想请教一下,如果一个新工艺,自己需要整理哪些文件呢?刚来公司的时候都是主管直接让copy他的 ...

一般有tf文件 ‘ DPK 或是公司内建的cell library
看需求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有tf文件 ‘ DPK 或是公司内建的cell library看需求来决定

pdk是不是就包含了所有,除了tf还有drc/lvs/diaplay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是不是就包含了所有,除了tf还有drc/lvs/diaplay那些

没有DPK就会使用tf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tools设置这边,我只知道attch   Technology

TOOLS这边可以设置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设置你的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这边可以设置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设置你的保护环

,求教如何在tools设置保护环,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如何在tools设置保护环,感谢

EETOP资料区有教程,B站有视频。动手搜一搜把,这个设置比较麻烦,不同工艺包括层次,间距这些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TOP资料区有教程,B站有视频。动手搜一搜把,这个设置比较麻烦,不同工艺包括层次,间距这些都不一样。 ...

哦哦,好的,非常感谢愿意花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