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可以加热到2000度,有真空条件,能通Ar气体,放置6寸晶圆的炉子?

楼主(2022-10-28):
求资源推荐,有没有可以加热到2000度,有真空条件,能通Ar气体,放置6寸晶圆的炉子?

网友A:
很多三手机器,修修就能用。最早在ibm Bollingen厂用的。

楼主(2022-12-01):
引用 网友A:
很多三手机器,修修就能用。最早在ibm Bollingen厂用的。

请教有没相关的设备资源或者型号?这方面我接触的不多

网友(2023-01-05):
你可以请你的老板直接联系我们,我们是公司,直接谈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