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电流镜匹配

楼主(2022-10-28):
请教各位大佬个关于电流镜匹配的问题,困扰了很久~
如图所示,NM22 NM36 NM37是一组电流镜,然后这三个mos各串了一个管子 NM21 NM34 NM35 ,那么一般情况最好的匹配方式是怎么匹配呢?(优先考虑横向的3个mos去匹配还是纵向一组一组先串起来再匹配),还有的时候串起来的两个管子的w不一样(比如现在这种,22和21 的尺寸相差很大),这个时候该怎么排布这3组管子呢(按照电路里面的标识摆放好像不太好放)。可以分别单独匹配 22 36 37 和 21 34 35然后分别用两个ring包起来靠的近一点吗……(这样好像不太好)。求大佬解释~~~(最好能顺带解释下串上去的 21 34 35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串管和单独用一个大L的管子在小信号分析时有区别!串管的小信号输出阻抗会变大!这样电流镜像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管和单独用一个大L的管子在小信号分析时有区别!串管的小信号输出阻抗会变大!这样电流镜像效果更好 ...

还是没懂串管具体是什么作用,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懂串管具体是什么作用,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你去看看带源级退化的CS单级放大器,从漏端看进去的小信号阻抗,因为源级有那个电阻,所以输出阻抗会增大很多,这时候你再回来看串管,下面那个管子就相当于那个电阻,这样电流镜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大了很多,输出阻抗大。以及串管后可以有对纹波的屏蔽作用,上面管子漏处的较大的纹波只有小部分传递给下面的管子,从而使沟道调制效应降低,电流复制更精准,各个支路电流更匹配。具体见拉扎维P89与P140(英文版)

网友B:
这个匹配你们的电路很细心都给你标记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他的提示来画就好了,你看那个V的是4个跟1个,那你要把这个1个拆成2个,这样就能进行2:1的上下结合了。把一个串管看成是一个管子,对V W X进行共质心匹配。 楼上说的没错,有个管子是作为MOS电阻使用,这应该是cascode结构。

网友: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来,desigen已经给你把匹配方式标识出来了,匹配的话不要以纵向为单位,要以横向为单位去匹配,因为横向的是同一级的,具体怎么画就是V的管子放中间,W跟Z的管子拆分成2个multiplier做成二维共质心匹配,质心是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匹配你们的电路很细心都给你标记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他的提示来画就好了,你看那个V的是4个跟1个 ...

更正:是改进型的Cascode

网友:
所以楼主最后是怎么布局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匹配你们的电路很细心都给你标记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他的提示来画就好了,你看那个V的是4个跟1个 ...

还是有些不明白,大佬能说的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些不明白,大佬能说的更详细点吗,谢谢

就是遇到这种电路的时候先问一下电路,问他有没有必要把上下不同尺寸的分开放两个ring里面,还是同个ring分开放。如果说电路说没必要。那就是同个ring 合着放,那合起来就是把上下当作一个MOS合起来。他们的FINGERS跟WIDTH的关系不一样就要拆成一样。然后当成一个MOS去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遇到这种电路的时候先问一下电路,问他有没有必要把上下不同尺寸的分开放两个ring里面,还是同个ring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遇到这种电路的时候先问一下电路,问他有没有必要把上下不同尺寸的分开放两个ring里面,还是同个ring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遇到这种电路的时候先问一下电路,问他有没有必要把上下不同尺寸的分开放两个ring里面,还是同个ring ...

请教一下,上下串联的这中管子合起来画,和两个管子分别放在两个ring里,根据匹配和连线方面来看,哪种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上下串联的这中管子合起来画,和两个管子分别放在两个ring里,根据匹配和连线方面来看,哪种更 ...

根据匹配跟连线,肯定是分开画好,但是不管版图是怎么匹配怎么放置的大多要先去考虑电路那边的功能,电路设计者说放一起那就应该放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匹配跟连线,肯定是分开画好,但是不管版图是怎么匹配怎么放置的大多要先去考虑电路那边的功能,电路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