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22-10-28):
新人设计BG,有个疑问,产生Vref的两条支路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感觉拉扎维上只说了两条路电流一样,并没有讲应该是多少,很疑惑,还有上面电流源的尺寸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建议你再看看书吧,和BJT有关系和电阻R1有关系,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书上12.4那里有讲,ID1=ID2=(VTln(n))/R1

网友:
书上讲的很清楚,仔细看看

楼主:
各位大佬,我知道Ic的表达式,我想表达的是:不应该选定一个三极管电流值为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电流去设计吗,那么怎么去选择这个电流的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知道Ic的表达式,我想表达的是:不应该选定一个三极管电流值为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电流去设计吗 ...

这个电流就看你的性能要求啊 功耗 噪声 PSR 增益等等不同的要求电流不同

网友:
上面管子的尺寸L尽量大一些,减小沟道调制效应,同时W/L也大一些,增加环路增益,这样误差放大器的虚短会更好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单独仿真BJT电流和BETA的关系,你需要一个BETA平稳区间的电流,这个电流100nA到10uA都有可能,取决于你的工艺,你可以先试一试支路各自分配1uA电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单独仿真BJT电流和BETA的关系,你需要一个BETA平稳区间的电流,这个电流100nA到10uA都有可能, ...

PNP管,我扫描了电流和β,发现uA级电流的时候β根本就不稳定,哈哈,我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单独仿真BJT电流和BETA的关系,你需要一个BETA平稳区间的电流,这个电流100nA到10uA都有可能, ...

好的,了解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NP管,我扫描了电流和β,发现uA级电流的时候β根本就不稳定,哈哈,我裂开
...

这个图像是扫的mA级别的电流吗?看得不太清楚。我之前做的BG的PNP管基本上都是100nA~10uA beta能够平稳在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