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XL自动布局布线route不出线

楼主(2022-10-28):
小白想学习使用XL对数字单元进行自动布局布线,Place的流程走好了,在做Route的时候,run完版图里没有生成互联线,看icfb窗口里的报告也没报出什么错。求问大佬们这里是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的。感激不尽。
[::iaAutoRoute::INFO] set_treat_blockage_as_metal -min_width false -min_space false -override false -force_min_space false -get_layers {"metal" "contactlessmetal"}[::iaAutoRoute::INFO] set_taper_mode -mode default
[::iaAutoRoute::INFO] set_router_tax -wrongway 1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quick_exit_allowed tru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complete_all_guides true
[::iaAutoRoute::INFO] set_route_on_grid -on_grid tru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quantized_grids tru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b.is_track_based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strict_on_track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b.multiple_track_patterns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b.honor_track_width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snap_to_pin_center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device_pattern 0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punch_effective_shapes false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b.route_with_trim_shapes false
[::iaAutoRoute::INFO] setvar droute.quick_minarea_check true
**************************************************************
*                                                            *
*    End Initialization                                      *
*                                                            *
**************************************************************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power and ground nets : 2
[::iaAutoRoute::INFO] Power and ground nets "vdd! vss!" will not be routed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clock nets : 0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2.00" Mb | Cmd: vca_mark_modified_locked_routes -set sel:331e5650
[::ia:: 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commonUtils/iaPostUserInit.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top-level blockage shape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elected nets : 8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2.00" Mb | Cmd: well_form -set sel:331e565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flow.tcl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flow.tcl
Begin Release global route with delete_global_routing true
Begin reclaim memory...
End reclaim memory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remove gcell grid on Photon_TLF_layout_czhi/Mod_clk_cell_out/layout...
End remove gcell grid on Photon_TLF_layout_czhi/Mod_clk_cell_out/layout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End of Release global route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flow.tcl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bus/flow.tcl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device/MST/specialty/bus/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bu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mstWithTwigs/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stWithTwig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strand/flow.tcl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device/MST/specialty/strand/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tran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diffPair/flow.tcl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chip/MST/specialty/diffPair/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diff pair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symmetry/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ymmetric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specialty/matchLength/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atched length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Routing shielded normal nets for asic/MST ...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normal/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bu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diff pair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tran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stWithTwig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atched length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ymmetric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ing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normal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Routing non-shielded normal nets for asic/MST ...
[::iaAutoRoute::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autoRoute/asic/MST/normal/flow.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bu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diff pair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tranded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stWithTwigs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matched length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ymmetric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ing nets :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normal nets : 8
**************************************************************
*                                                            *
*    Begin Min-Spanning-Tree Routing Flow for Normal Nets    *
*                                                            *
**************************************************************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2.00" Mb | Cmd: initialize_partition -set sel:3cd2a78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inaccessible terms reported by routability checker: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nets to be excluded for routing: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terms to be excluded for routing: 0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1.0 Secs | Mem: "Current: 2592.00" Mb | Cmd: strap_must_connect -set sel:3cd2a780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2.00" Mb | Cmd: delete_routing -set sel:3cc68070 -empty_routes_only true
Input arguments:
   -set sel:3cd2a780
Begin design analysis...
End design analysi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congestion analysis...
    Routing is on grid.  Pitch will be snapped to grid width.
    Tracks per gcell = 10   Track pitch = 0.6100   Master Unit = 1000
    Layer POLY Wire-to-wire pitch = 0.4300 Wire-to-via pitch = 0.5500
    Layer MET1 Wire-to-wire pitch = 0.4600 Wire-to-via pitch = 0.4850
    Layer MET2 Wire-to-wire pitch = 0.5600 Wire-to-via pitch = 0.6100
    Layer MET3 Wire-to-wire pitch = 0.5600 Wire-to-via pitch = 0.5600
    Layer MET4 Wire-to-wire pitch = 0.5600 Wire-to-via pitch = 0.6100
    Layer MET5 Wire-to-wire pitch = 0.5600 Wire-to-via pitch = 0.5600
    Layer MET6 Wire-to-wire pitch = 0.9000 Wire-to-via pitch = 0.9500
    Begin initializing gcell grid...
        Begin layer stack...
        End layer stack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End initializing gcell grid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building gcells...
        Adding gcells...
    End building gcell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36 percent chip assembly, 64 percent standard cell design (based on internal analysis)
    Begin analyzing gcells...
    End analyzing gcell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End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End congestion analysi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Full routing...
Begin global router initialization...
    Automatic layer assignment is enabled
    Full pin access check is enabled
    Detailed pin escape is disabled
    Local detail route is disabled
    Begin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End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initializing guides...
    End initializing guide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pin access check...
    End pin access check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Begin prepare nets...
    End prepare ne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2.0MB vm, 2592.0MB peak vm
    POLY layer density = 100%
    MET1 layer density = 70%
    MET2 layer density = 80%
    MET3 layer density = 100%
    MET4 layer density = 100%
    MET5 layer density = 100%
    MET6 layer density = 100%
    Begin net prioritization...
    End net prioritizatio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End global router initializatio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Begin global route...
        #Priority net count:
        Class   0
               1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Begin 1st global routing pass...
    End 1st global routing pas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Begin 2nd global routing pass...
    End 2nd global routing pas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Begin 3rd global routing pass...
    End 3rd global routing pas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Begin 4th global routing pass...
    End 4th global routing pas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Begin local congestion analysis...
        Average congestion analysis:
            No 2 x 2 gcell areas with average horizontal congestion above 90% found. (Max congestion 21%.)
            No 2 x 2 gcell areas with average vertical congestion above 90% found. (Max congestion 0%.)
        Individual layer congestion analysis:
            No 2 x 2 gcell areas with average layer congestion above 90% found. (Max congestion 66% on layer MET1.)
    End local congestion analysi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End global route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Begin writing global routes...
    Begin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End update routing congestio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Gcell summary
        Layer/type               #Gcell   #Overcon %Overcon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lk%
        ----------------------------------------------------------------------------------------------------------
        MET1:cell                   361          0 ( 0.00%)   72   6   1   7   3   1   1   4  0.55  0.00    0    0
        MET1:edge                   340          0 ( 0.00%)   72   2   4   1   1   3   1   1  2.06  1.18    0    9
        MET2: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2:down-via               361          0 ( 0.00%)
        MET3: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3:down-via               361          0 ( 0.00%)
        MET4: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4:down-via               361          0 ( 0.00%)
        MET5: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5:down-via               361          0 ( 0.00%)
        MET6:cell                   361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edge                   342          0 ( 0.00%)  10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    0
        MET6:down-via               361          0 ( 0.00%)
        ----------------------------------------------------------------------------------------------------------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0 nets written.
    0 routes written.
End writing global route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Begin reclaim memory...
End reclaim memory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End Full routing...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3.0MB vm, 2593.0MB peak vm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3.00" Mb | Cmd: global_route -set sel:3cd2a780
Begin local route...
    Begin ## gather shapes (0 threads): 75/0/0 locks, 308 slocks...
    End ## gather shapes (0 threads): 75/0/0 locks, 308 slock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final results : unroutes     0  errors     0  violatees     0  weak     0  offgrid     0
End local route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Cpu time (local_route): 0.01sec
Elapsed time (local_route): 0.01sec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4.00" Mb | Cmd: local_route -set sel:3cd2a780 -check_level 3
max memory before CRoute: 2594.0meg
Begin Croute...
    Begin Croute - track assign...
        Begin Croute - construct conduits...
total_shape_seen 0; total_shape_used 0; total_intra_used 0; total_intra_pinned 0
        End Croute - construct condui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Begin Croute - track assignment...
            length on layer  1: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2: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3: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4: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5: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6:            0; via from layer: 0
            length on layer  7:            0; via from layer: 0
        Grand total length:            0; via: 0; Embeded ratio:  -nan
        End Croute - track assignment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End Croute - track assign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Begin Croute - embed pass 1...
    End Croute - embed pass 1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4.0MB vm, 2594.0MB peak vm
    Begin Croute - embed pass 2...
        ### area pack time   0.00sec ktime   0.00sec; attempted 0 Pack failed 0
            Memory usage after packing: 2595.0meg
            max memory after packing: 2595.0meg
            ### critic time   0.00sec
            max memory after critic: 2595.0meg
            cpu time for embed2: 0.00sec
            cpu time for embed2+critic: 0.00sec
        cpu time for embed2+critic+crossingFixer: 0.00sec
    End Croute - embed pass 2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End Croute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croute -set sel:3cd2a780 -replace_globals true -use_grid route
Begin droute...
    Begin cycle 1...
        Begin routing priority nets...
        End routing priority ne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Collection of shapes to route (unroutes and errors)...
        End Collection of shapes to route (unroutes and error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final results (cycle  1):  errors     0  unroutes     0  weak     0  offgrid     0 giveUp     0
        Begin ctdAreaRoute - completeAllGuides...
        End ctdAreaRoute - completeAllGuides: Nothing to do!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removing colinear segments...
        End removing colinear segmen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maximize via cuts...
        End maximize via cu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connectivity cleanup...
        End connectivity cleanup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End cycle 1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fixing errors...
    End fixing error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End droute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Cpu time (detail_route): 0.01sec
Elapsed time (detail_route): 0.01sec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detail_route -set sel:3cd2a780
Begin droute...
    Begin cycle 1...
        Begin routing priority nets...
        End routing priority ne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Collection of shapes to route (unroutes and errors)...
        End Collection of shapes to route (unroutes and error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final results (cycle  1):  errors     0  unroutes     0  weak     0  offgrid     0 giveUp     0
        Begin removing colinear segments...
        End removing colinear segmen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maximize via cuts...
        End maximize via cut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connectivity cleanup...
        End connectivity cleanup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End cycle 1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Begin fixing errors...
    End fixing errors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End droute 0.0s (kernel), 0.0s (user), 0.0s (elapsed), 2595.0MB vm, 2595.0MB peak vm
Cpu time (detail_route): 0.02sec
Elapsed time (detail_route): 0.02sec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detail_route -set sel:3cd2a780 -dynamic_check_level 3 -check_level 3 -route_opens_or_errors all_spacing_errors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Begin ctpRouteOptimize:ptimizeNetSet...... (on given net set)
Nothing to optimize.  This could be due to no nets in design, all routes are locked, or design is not editable.
ctpRouteOptimize:ptimizeNetSet......done
route_optimize completed in = 0.0s (elapsed), using 0.0s/0.0s/0.0s (user/kernel/total CPU).
route_optimize used 2595.000 megabytes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route_optimize -set sel:3cd2a780 -route_over_pins true -truncate_at_pins false -allow_wrongway true -make_only_net_spec_vias true -uniform_taper_to_first_via true
The selection set for -set contains no routes.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fix_errors -set sel:3cd2a780 -error_types { minarea minedge minenclosed minwidth numcut minspacing extension }
Begin ctpRouteOptimize:ptimizeNetSet...... (on given net set)
Nothing to optimize.  This could be due to no nets in design, all routes are locked, or design is not editable.
ctpRouteOptimize::optimizeNetSet......done
route_optimize completed in = 0.0s (elapsed), using 0.0s/0.0s/0.0s (user/kernel/total CPU).
route_optimize used 2595.000 megabytes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route_optimize -set sel:3cd2a780  -route_over_pins true -truncate_at_pins false -allow_wrongway true -make_only_net_spec_vias true -max_iterations 0  -maximize_cuts useMinRule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
*                                                            *
*    End Routing Flow for Normal Nets                        *
*                                                            *
**************************************************************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shielded nets : 0
[::ia:: 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commonUtils/final.tcl
[::iaAutoRoute::INFO] set_taper_mode -mode default
[::iaAutoRoute::INFO] Advanced Node Heuristic : 32+
[::ia:: INFO] Sourcing /soft/cadence/IC618_017/share/cdssetup/dfII/ia/tcl/commonUtils/routeSummary.tcl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nets to be excluded for routing: 0
[::iaAutoRoute::INFO] Number of terms to be excluded for routing: 0
[::iaAutoRoute::INFO] Routing statistics:
#
# Nets       =       8   Routes =        0   Guides =        0  Jumpers =        0
# Completion =   0.00%
# = LAYER DETAILS ========================================================================================================
# |        |     |    Total     |         Horizontal        |         Vertical          |     Guide   |    Down Vias      |
# | Layer  | Dir |    Length    |    Detail   |  Global     |    Detail   |    Global   |     Length  |   Total |  Guide  |
# |-----------------------------------------------------------------------------------------------------------------------|
# | POLY   |  X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1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2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3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4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5   |  H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MET6   |  V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 | Totals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 |       0 |
# | Percent|     |       10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 =========================================================================================================================
*****************************************************************************
*                                                                           *
*                         Begin Route Summary                               *
*                                                                           *
*****************************************************************************
Design Style was automatically determined to be mixed
Number of nets in design: 10
Number of nets attempted: 8
Number of nets routed with no opens/shorts: 8
Number of nets excluded: 0
Number of terminals excluded: 0
Number of opens on attempted nets: 0
Number of shorts on attempted nets: 0
*****************************************************************************
*                                                                           *
*                         End Route Summary                                 *
*                                                                           *
*****************************************************************************
Total Flow Elapsed Time: 1 second
Total Flow CPU Time: 1 second (user) 1 second (kernel)
REPORTING_STATS | Elapsed Time: 0.0 Secs | Mem: "Current: 2595.00" Mb | Cmd: vca_unmark_modified_locked_routes -set sel:331e5650
+======================================================================================================================+
|                                            Extracting Layout Connectivity                                            |
|                                                Cellviews in Hierarchy                                                |
+----------------------------------------------------------------------------------------------------------------------+
| Top Cellview:   Photon_TLF_layout_czhi / Mod_clk_cell_out / layout                                                   |
| Cellviews:      4                                                                                                    |
| Depth:          32                                                                                                   |
| Stop Level:     0                                                                                                    |
| Save Cellviews: on                                                                                                   |
|                                                                                                    |
+----------+--------+--------+--------+-------------------+-------------+----------------------------------------------+
|    Cells | Shorts |  Opens | Others |              Time | Status      | Cellviews                                    |
+----------+--------+--------+--------+-------------------+-------------+----------------------------------------------+
|    1 / 4 |      0 |      0 |      0 |               0 s |             | Photon_TLF_Modulator_yutao / IVD16A / layout |
|    2 / 4 |      0 |      0 |      0 |               0 s |             | Photon_TLF_Modulator_yutao / IVD2A / layout  |
|    3 / 4 |      0 |      0 |      0 |               0 s |             | Photon_TLF_Modulator_yutao / ND2D1A / layout |
|    4 / 4 |     36 |      5 |      0 |               0 s | Modified    | Photon_TLF_Modulator_yutao / NID16A / layout |
+----------+--------+--------+--------+-------------------+-------------+----------------------------------------------+
| Total: 4 |     36 |      5 |      0 |               0 s | Modified: 1 |                                              |
+==========+========+========+========+===================+=============+==============================================+
+===================================================================+
|                  Extracting Layout Connectivity                   |
|                         Current Cellview                          |
+-------------------------------------------------------------------+
| Cellview:       Photon_TLF_layout_czhi / Mod_clk_cell_out / layout |
| Stop Level:     0                                                 |
| Nets:           10                                                |
|                                                                   |
+---------------------------------------+---------------------------+
| Extracting Nets                       |
|                                       |
|   %          Nets |              Time |
+-------------------+-------------------+
|  10             9 |               0 s |
|  20             8 |               0 s |
|  30             7 |               0 s |
|  40             6 |               0 s |
|  50             5 |               0 s |
|  60             4 |               0 s |
|  70             3 |               0 s |
|  80             2 |               0 s |
|  90             1 |               0 s |
| 100             0 |               0 s |
|                                       |
+-------------------+-------------------+---------------------------+
| Extracted Nets:      10                                           |
| Extracted Shapes:    10                                           |
| Extracted Vias:       0                                           |
| Extracted InstTerms:  0                                           |
|                                                                   |
+-------------------------------------------------------------------+
| Post Extraction:                                        0 s       |
| Total Time:                                             0 s       |
|                                                                   |
+-------------------------------------------------+--------+--------+
| [X] Annotations                                 | Number |   Nets |
+-------------------------------------------------+--------+--------+
| [X] Shorts                                      |      0 |      0 |
| [X] Opens                                       |      0 |      0 |
+=================================================+========+========+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还有自动布线怎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还有自动布线怎么使用的

其实就是底层的STDCELL里的端口没有打pin,做上层的ROUTE的时候找不到连接关系就出不了线。工具的使用方法贴吧里有帖子讲,你可以找找,基本上流程能跑通,candence help里也有讲。

网友(2025-11-07):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底层的STDCELL里的端口没有打pin,做上层的ROUTE的时候找不到连接关系就出不了线。工具的使用方 ...

能用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