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粘连在了一起

楼主(2022-10-28):
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模块粘连在了一起,挪动一个cell 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动,想知道产生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
没找到这个选项,在哪里呀

网友A:
模块粘连?是不是建立了Group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粘连?是不是建立了Group关系了?

你知道你说的那个粘连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个选项,在哪里呀

在找不到我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这一列里面有啥好用的功能么,看不懂这种英文的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列里面有啥好用的功能么,看不懂这种英文的含义

可以一个一个用一下嘛,大多数我都用过

网友B:
也有可能是attach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attach上了吧

啥意思,是因为怎么的操作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也没解决了,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是因为怎么的操作造成的

就是有一种可能性你不小心把两个cell attach在一起了,你移动他俩就会一起,在Edit-Advanced-Attach,一般快捷键为V,你可以重新将cell attach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个模块attach了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