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S momentum EM仿真电感感值偏低

楼主(2022-10-28):
低了将近50%,请问大家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和你的momentum设置有关,也有可能你的参照标准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你的momentum设置有关,也有可能你的参照标准是错的。

我是参照cadence里面调用库里的电感时显示的感值,应该不会错的。请问您知道momentum里面哪些设置会造成这么大的误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参照cadence里面调用库里的电感时显示的感值,应该不会错的。请问您知道momentum里面哪些设置会造成 ...

在频率比较高时,库里的元器件电感值和电磁仿真是有差距的,需要以电磁仿真为准。ADS EM设置,MESH设置多一些,仿真模式选择microwave,别用RF

网友B(2023-09-21):
楼主,求教教,为啥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教教,为啥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衬底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衬底设置的不对

大佬,衬底哪些参数会影响感值啊??我检查了好几遍衬底模型,实在找不到哪里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衬底哪些参数会影响感值啊??我检查了好几遍衬底模型,实在找不到哪里有错
  ...

我当时是没加硅衬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没加硅衬底。

好的,谢谢大佬,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