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 如何仿真

楼主(2022-10-28):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philips allen PSRR 的方式如图下。第一个opamp和第二opamp 是一样的吗?
看了不明白

网友:
灰色的OPAMP 是DUT, 白色的OPAMP是ideal opamp

网友:
白色的OPAMP是已知GAIN的IDEAL OPAMP

楼主: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opamp?
白色那个是ideal opamp的话,还是SPIC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opamp?
白色那个是ideal opamp的话,还是SPICE吗?

用verilogams model就好了,不需要SPICE model你需要理解为什么要用ideal opamp?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ams model就好了,不需要SPICE model你需要理解为什么要用ideal opamp?目的是什么?
...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