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CIW标题栏不显示

楼主(2022-10-28):
virtuoso 启动后,CIW标题栏显示为空白,不显示virtuoso版本信息,求大神指导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发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我好像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我好像遇到过

在虚拟机里安装的IC617,CIW标题栏和CellView标题栏都不显示标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虚拟机里安装的IC617,CIW标题栏和CellView标题栏都不显示标题 ...

是不是vitruoso里面也是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itruoso里面也是看不见的

只有标题栏不显示,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标题栏不显示,其他的都正常

这个问题我看其他论坛遇到,等过两天我研究研究,

网友:
啥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其他论坛遇到,等过两天我研究研究,

研究好了吗

网友(2023-05-25):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B(2023-12-28):
请问题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掉,猜测应该是安装包的问题,换成了IC618的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