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CNST-XZSVE] Constraint X/Z state value error

楼主(2022-10-29):
req_min_addr 是logic类型的,在constraint的求解过程中报了Error-[CNST-XZSVE] Constraint X/Z state value error的错误,之前遇见的constraint问题绝大部分都是solver求解错误,第一次遇见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求大神赐教。

楼主:
写了个demo尝试了一下,就是constrain中用到的非rand/randc修饰的变量的时候,一定不能是x/z态,必须是0/1的确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