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诸位大佬,在ADS里要怎么进行的功放的负载失配仿真?

楼主(2022-10-29):
最近在学着做一款功放,大致框架和电路已经完成设计,想仿真一下失配情况下会有多大电压,但不知道怎么进行仿真设置,恳请各位大佬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最好的方式就是跑MC,如果你有MC sensitive accuracy 分析,就更好了。基本理论就是固定一端输入,扫描另一端输入,然后看输出,在输出step发生的时刻,查看输入两端的差值。这个DC sweep仿真,跑个几百次的MC,就可以得到offset的histogram了。histogram得到的mean值表示systematic offset, sigma表示random offset.

网友A:
我上面说的是CADENCE里面的仿真步骤,ADS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是CADENCE里面的仿真步骤,ADS没用过,不好意思

没关系,也非常感谢大佬指导

楼主:
顶一顶,还有大佬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2024-01-22):
直接用公式或者用TLIN就可以模拟失配下额定VSWR,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