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层mux时钟选择电路如何移植到FPGA?

楼主(2022-10-29):
单层MUX时钟选择可以使用 vivado BUFGMUX_CTRL 来替换
多层MUX串联的时钟选择电路 也是用BUFGMUX_CTRL 替换就报错了
[Place 30-120] Sub-optimal placement for a BUFG-BUFG cascade pair.

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A:
最後一級再用BUFG?其餘用一般邏輯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級再用BUFG?其餘用一般邏輯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