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问 后仿Sigma-delta 调制器 Enob下降好多 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22-10-29):
有大佬有相关经验吗 可以指导一下吗
根据结果图看 感觉是引入的寄生 然后差分结构没有匹配 二次谐波较大
是版图没做好的原因吗

下面附的是前后仿的仿真结果

网友:
看起来噪底抬升了,谐波明显增大。有无大佬来指点?

网友A:
先看是R寄生影响大还是C寄生影响大?或者只提取管子,不要寄生再看看。光是两个前后仿真图,看不出啥情况,电路结构呢?CT还是DT的呢?是几bit量化的呢?多bit量化,DAC的版图匹配度如何?等等。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R寄生影响大还是C寄生影响大?或者只提取管子,不要寄生再看看。光是两个前后仿真图,看不出啥情况, ...

好的 用这种方法去看看。结构就是常规的二阶离散的反馈结构 也是单位量化 一个动态比较器那种

另外这种前仿能有一个好的性能是不是说明设计是正确的 版图画的不对称出问题概率比较大呢

网友B:
From your plot, the highest peak of noise is at 2nd harmonic.
It might due to op-amp bias not stable, or noise couple to VREF.
You can try to use an idea bias or VREF to try run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om your plot, the highest peak of noise is at 2nd harmonic.
It might due to op-amp bias not stabl ...

好的 是重新用理想的偏置或VREF来跑跑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