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中Highlight的错误怎么一直高亮?

楼主(2022-10-29):
点击clear highlights还是消除不掉之前的高亮部分
好难受

网友A:
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按Enter键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按Enter键试一试 ...

解决啦!!!感谢!终于Clear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按Enter键试一试 ...

J就是这个函数,可以做成快捷键,弊端是每次去高亮完,不能再继续点高亮,只能重新跑LVS再点高亮

网友:
用久了就会出现。使用函数取消点亮后,如果是从顶层进入可以退出到上一层,再进入下一层,这样可以再次点亮,不过点亮后还是取消不了。还可以重新打开calibre跑验证。最后万能的重启大法。

网友(2023-08-14):
引用 楼主:
解决啦!!!感谢!终于Clear掉了!

我把这个写了个bindkey,在LVS时用了这个快捷键可以取消点亮,但是再接着想点亮就怎么都不亮了,你遇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J就是这个函数,可以做成快捷键,弊端是每次去高亮完,不能再继续点高亮,只能重新跑LVS再点高亮
...

除了重跑LVS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就是这个函数,可以做成快捷键,弊端是每次去高亮完,不能再继续点高亮,只能重新跑LVS再点高亮
...

我试过重跑LVS或者重新启动calibre interactive窗口再跑LVS,instance 可以点亮,但是点亮net时会闪一下就不亮了。这时候还是只能重启virtuoso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重跑LVS或者重新启动calibre interactive窗口再跑LVS,instance 可以点亮,但是点亮net时会闪一下 ...

你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遇到,不好意思

网友(2024-12-11):
1.试一下layout界面 calibre-->Clear Highlights
2.layout界面,connectivity-->Nets-->Unmark/Unmark all
3.如果上面两个不管用一般就是bug了,我会把calibre界面的setup-->highlighting-->Clear exiting  highlights before showing new highlights这个选项点上,这样只会高亮当前点的error
如果再不好用,就万能重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