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电路的反馈系数B怎么求

楼主(2022-10-29):
请问该电路的功能是啥呢?积分器?然后反馈系数怎么求呢?根据虚短,VX应该是0啊。谢谢!

网友A:
放大器,拉扎维第12章

网友B:
1/CS/(1/CH+1/CS) = CH/(CS+CH),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拉扎维第12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S/(1/CH+1/CS) = CH/(CS+CH), right?

对的,但是Vx不应该是GND吗?根据虚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