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怎么能关闭这个提示的图标

楼主(2022-10-29):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能关闭这个紫色圆圈的连接提示。这个紫色的东西挡着画金属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听大佬所这个好像是有个图标可以关的,但我没找到;
不过可以先保存版图,由XL变成L关系,这个紫色的图标就没有,然后再变回XL就行

网友:
CAS 关掉就好了

网友B:
1、Windows-assiants--annotation brower 里,把CAS不可视
2、vierfy--amrkers----delete all 里把annotation 勾上,delete掉了

网友:
这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indows-assiants--annotation brower 里,把CAS不可视
2、vierfy--amrkers----delete all 里把annotati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大佬所这个好像是有个图标可以关的,但我没找到;
不过可以先保存版图,由XL变成L关系,这个紫色的图标就 ...

四楼的大佬回复的方法可行。

楼主:
就是能够指示调用模块的连接关系。但是会挡住金属的连接,很不方便。更新了virtuoso版本后就突然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能够指示调用模块的连接关系。但是会挡住金属的连接,很不方便。更新了virtuoso版本后就突然出现了。 ...

没用过,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