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界面打不开,只显示以下信息:

楼主(2022-10-29):
有会的吗?可以教一下吗?

楼主:
不管是DRC还是LVS,点了都打不开那个calibre跑验证的界面,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DRC还是LVS,点了都打不开那个calibre跑验证的界面,怎么解决?

重新弄一下licese

楼主:
问题解决了,说下哈,因为我们用的是xshell软件登陆的,重装了一次xshell就能成功打开calibre界面了,可能是因为上个人装xshell时没卸载干净,我这边重新卸载干净后再重装一次xshell就好了,和那个licese没关系。感谢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