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可调电阻串电路

楼主(2022-10-30):
求教各位大佬,请问负载电压为0.6v,要做输出为1.6-2.0v的可调电路,50mv一档,请问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呢。如何用数字逻辑来实现呢,比如0001即输出1.85v  1001即输出1.75v。

楼主:
或者有讲解这部分内容的paper吗

网友:
3_8译码器的每个输出端接TG的两端控制TG开关,然后TG再连接电阻串

网友:
电阻串—+译码器控制通断—+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