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库

楼主(2022-10-30):
安装好的工艺库如何修改工艺金属层数、顶层金属厚度及MIM电容的种类选择?

网友:
这些设置不是在安装工艺库的过程中会就要设置吗?都安装好了,还怎么设置?

网友A:
选择好工艺金属层数、顶层金属厚度等工艺信息,才进行PDK install。删除现在的工艺库,重新安装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好工艺金属层数、顶层金属厚度等工艺信息,才进行PDK install。删除现在的工艺库,重新安装一次吧。 ...

我这个没安装,解压完就能用,没有那些选择咋回事

网友:
不同foundry 不同平台 不一样。
如果解压可以用,那看下解压后命名是不是按照xIC_xTm 命名的,如果是那就不是需要安装的PDK或者是已经安装好之后发过来的。

需要和Foundry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