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自己在layout弄的label好像识别不了

楼主(2022-10-30):
(图片)

网友A:
nmos是串联的。。你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是串联的。。你接错线了

你好,我把下面改了,但是还是报错呀,应该怎么改呀   ,那个net8就是NM0的S端

网友A:
Y 要接到NM0的右边。

网友:
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要接到NM0的右边。

Y这样走的话会和A接上呀,如果整个Y移向PM2和NM0的S段,Y会短接上PM0的S端的VDD

楼主:
引用 楼主:
Y这样走的话会和A接上呀,如果整个Y移向PM2和NM0的S段,Y会短接上PM0的S端的VDD
...

楼主:
,总算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