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deal_network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2-10-31):
请教路过大神,在综合中,设置set_ideal_network时,在什么场景下要加上-no_propagate?
谢谢。

网友A:
我一般会在想把一段net设成ideal的时候加上no_propa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在想把一段net设成ideal的时候加上no_propagate

哦哦,感谢回复,我有一点疑问,就是加入-no_propagate后,ideal network在遇到logic gates就不会传下去了,那这样不就和设置这个命令的初衷背离了吗?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谢回复,我有一点疑问,就是加入-no_propagate后,ideal network在遇到logic gates就不会传下去 ...

加了-no_propagate应该就指在在你指定的那个net上ideal,不会向前向后trace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set_ideal_network, 综合 可用于clock 和highfanout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no_propagate应该就指在在你指定的那个net上ideal,不会向前向后trace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

好的,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ideal_network, 综合 可用于clock 和highfanout的net。

那这个命令加不加-no_propagate时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