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相器

楼主(2022-10-31):
新手小白,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1.反相器器件这样隔离和不隔离有什么影响

2.两个反相器源漏共用或者共用源(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一般反相器不需要隔离

网友A:
你可以看看stand cell,都是不隔离的 因为没必要,只是起到一个反相作用
共用源漏会给后续改版造成困难,建议不用,除非面积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stand cell,都是不隔离的 因为没必要,只是起到一个反相作用
共用源漏会给后续改版造成困难,建 ...

哦哦哦,好的好的

网友:
stdcell目标是面积小、方便拼接,加这个只是降低latch up 的风险,但是你都是stdcell,有个鸡毛风险

网友:
微乎其微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没关系,隔离与否取决于个人爱好,大多数人都是使用Stand cell,直接调用节省大量设计时间。
第二个问题: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共用D/S设计一样是浪费时间的表现。

网友:
数字标准单元一般没有噪声,环只是提供衬底电位,所以只需要一条地和一条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