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ig里边相同cell用不同view

楼主(2022-10-31):
求助各位一个问题,
在schematic里边同一个cell用了几次,想把不同lvl的cell用不同形式,比如schematic,av_extracted等代替,但是config里边只显示一个cell,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setting设置实现呢,而不是傻傻的复制多个改名字呢?东西比较多,复制起来实在是容易错乱。。。。

谢谢!!

网友A:
在config里用tree view查看每个子cell,可以针对每个cell单独修改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里用tree view查看每个子cell,可以针对每个cell单独修改view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