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信号传到FF的DATA

楼主(2022-10-31):
请教路过大神,如果我的设计中存在clk 信号传到FF的DATA的情况,那我的clk 信号也需要类似data的setup/hold检查吗?

网友A:
是怎么个传法, 是分频时钟的寄存器传到ff, 还是icg的时钟到了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个传法, 是分频时钟的寄存器传到ff, 还是icg的时钟到了ff

是分频时钟的寄存器传到FF/DATA。

网友:
我理解时钟信号作为data信号输入, 应该需要对寄存器进行setup/hold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