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匹配问题

楼主(2022-10-31):
像这样的电路,上下两个器件怎么匹配比较好呢,假设上面是A下面是B,可以用ABBA方式排列吗

楼主:
器件的源漏端方向需要一致吗

网友:
应该是上面和上面匹配,下面和下面匹配。上下不匹配没关系。

网友A:
一般是A和A匹配   B和B匹配    A和B不需要太匹配,放一块就行                 也有人喜欢A和B画成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去匹配

网友:
Width & Length不一样不会考虑ABBA方式排列

网友:
上下管子的器件参数都不一样,肯定不需要匹配。顺便问一句,这是什么模块,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上下两个管子合并 然后BAB

网友:
这种cascode结构应该是更注重 A 的匹配吧?但是你按照 B A A B 这样的匹配做一个单元的话,能省不少面积,只是匹配度会比你单独各自匹配差点。

网友:
靠近放,能共用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A和A匹配   B和B匹配    A和B不需要太匹配,放一块就行                 也有人喜欢A和B画成一个单元 ...

是A和A匹配完了单独包ring ,B和B匹配完了单独包ring然后把这两个ring放一起吗

网友C:
像这样W相同,L不同的,我一般都是转90°,A放一排,B放一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A和A匹配完了单独包ring ,B和B匹配完了单独包ring然后把这两个ring放一起吗

...

这样是可以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W相同,L不同的,我一般都是转90°,A放一排,B放一排

这样会不会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没啥问题

这样子放的话有个问题 就是上下管子的I不同,没办法上下宽度刚好相同,串联的那根线会很占空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放的话有个问题 就是上下管子的I不同,没办法上下宽度刚好相同,串联的那根线会很占空间吧
...

1、可以直接往下拉,B里面空的地方填充dummy
2、A/B居中对称,中间拉直线,两侧对称折一下

网友:
上面2个左右匹配,下面2个左右匹配,我估计匹配的不止2个,你注意看gate端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太长了

如果太长,可以放两排,cascode结构可以看成一个整体,放两排,一般这结构的都是电流镜,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放一起,环境一致就可以了,如果m或者f比较多的,可以让前端改成<>这样的,中间又可以省一条线

网友D:
15和17楼的方式都可以,PMOS cascode电流镜镜像点流的是靠近电源的这一排管子,需要匹配,且:1、将源头的管子(即D/G相连的这个管子)分散到镜像管子中间,以保证镜像得到的电流精度。2、加dummy管子。
下面这排起到隔离噪声和改变增益的作用,放在一起就行,无严格匹配要求。
上下两排放在一起连线方便就行,不需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和17楼的方式都可以,PMOS cascode电流镜镜像点流的是靠近电源的这一排管子,需要匹配,且:1、将源头的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