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d语句比大小出错

楼主(2022-10-31):
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cond分支为啥认为我是“t < 2.0 ”啊,printf出来的数值确实是1.0啊,为什么不用1.0去判断。

网友A:
那句判断语句不能这么偷懒啦,应该写成:
cond(
(0<line_width && line_width<2.0 print("hello \n"))
)

对于path能不能用 car(cv~>width)=5 这样改,试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这个cv变量赋值得习惯不好,cv不是ccellView,在这里是你选择的图形的集合(Select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句判断语句不能这么偷懒啦,应该写成:
cond(
(0

多谢多谢,要用foreach对 cv  逐一操作,然后  car(cv~>width)只是想得到path width ,因为 cv~>width 的结果是带括号的,所以我才用car 再去了一次值。最后更改线宽是cv~>width=5 这样改的(这个我试了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