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使用过cadence自带的Voltus-Fi软件吗

楼主(2022-10-31):
30资产
目前研究这个电源分析软件流程,流程做到调那个RGB光谱条的时候,layout上指定的电源线的没有发生颜色变化,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目前本人用的是Voltus-Fi-L ,不是Voltus-Fi-XL

网友:
我们用来查看EMIR

楼主:
对的,我这边也是用来查看EMIR,但我这边显示高亮的电源线都是同一种颜色,没有颜色的变化(压差的变化)

网友A(2022-11-30):
IR一般连的没有大问题是没有明显的颜色区别的,我们是直接看数值,EM的话基本都是有明显颜色趋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一般连的没有大问题是没有明显的颜色区别的,我们是直接看数值,EM的话基本都是有明显颜色趋势的 ...

原来这样,我做的是IR,下次试下EM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我做的是IR,下次试下EM看看

当然前提是你的结果没问题,flow能跑通不代表结果没问题,得需要你先确认下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想咨询一下具体怎么使用voltus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前提是你的结果没问题,flow能跑通不代表结果没问题,得需要你先确认下 ...

求教一下voltus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本人用的是Voltus-Fi-L ,不是Voltus-Fi-XL

求教一下voltus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voltus怎么用

我只会用Voltus Fi XL看EMIR

网友(2023-02-07):
ir有颜色,em没有颜色,请问你们加了em only file那个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voltus怎么用

你好,其实我现在也是一知半解,需要自己去candence里面的help找找文件来看

网友:
请问可以出个voltus IR EMI 的文档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voltus怎么用

我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本人用的是Voltus-Fi-L ,不是Voltus-Fi-XL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用Voltus Fi XL看EMIR

求教一下怎么使用看EMIR

网友(2025-02-07):
楼主,提DSPF那一步,能用XRC吗,我看你之前提过这个问题,我目前也遇到了问题,提出来的DSPF没有 layermap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