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混仿报错

楼主(2022-10-31):
两台相同linux版本的服务器,一台是工作正常的,一台报如下的错误,EDA和数据都是使用网盘的方式挂载的,两台/home/vectorli的权限相同。
使用cadence的checksysconf工具检查,都是pass的。按照https://bbs.eetop.cn/thread-908346-1-1.html这个帖子的方式修改了,错误仍然存在。

请问大神们,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啊?

Analog Kernel using -ANALOGCONTROL  ./spiceModels.scs.
Reading file:
        /home/vectorli/simulation/sim_TOP_ALL_mix3/ams/config/netlist/spiceModels.sc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VACOMP-1024): Unable to create directory
        spiceModels.ahdlSimDB//3126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E2L_2.vams.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
        (775)

Opening directory spiceModels.ahdlSimDB/ (775)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VACOMP-1024): Unable to create directory
        spiceModels.ahdlSimDB//3126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L2E_2.vams.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
        (775)
    ERROR (VACOMP-1024): Unable to create directory
        spiceModels.ahdlSimDB//3126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L2E_2.vams.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
        (775)
    ERROR (VACOMP-2252): Cannot open file:
        spiceModels.ahdlSimDB//3126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L2E_2.vams.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lst
        - C-code will not be generated !!!

网友A:
检查一下 /etc/fstab文件里面对于/home/vectorli目录的挂载方式是否有写权限。

在出错的那个服务器上随意创建一个文件到/home/vectorli下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etc/fstab文件里面对于/home/vectorli目录的挂载方式是否有写权限。

在出错的那个服务器上随意 ...

可以的,仿真的时候,在/home/vectorli目录下,会自动创建simulation/sim_TOP_ALL_mix3/ams....文件夹,因此写权限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仿真的时候,在/home/vectorli目录下,会自动创建simulation/sim_TOP_ALL_mix3/ams....文件夹, ...

那就试试把simulation路径下相关的那个目录全部删除掉,以防别的一个进程正在往同样的路径里面写东西,你另外运行的进程当然就拿不到write lock,所以会报那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把simulation路径下相关的那个目录全部删除掉,以防别的一个进程正在往同样的路径里面写东西,你 ...

也做过了,我把simulation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都删除了,然后重新跑,问题是一样的。

楼主:
把阵列从原来的xfs格式化为ext4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