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整片可以跑DC仿真吗?

楼主(2022-10-31):
芯片整片想扫个负载电阻看看影响,结果DC跑了半天不理我也不报错。还是说有周期性的东西就跑不了DC?

网友:
有一些反馈环上的节点需要指定初始电压,不然很难收敛甚至收敛不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所有的会震荡的模块的内部正反馈环路的某个节点强制下拉以阻止震荡,然后用tran分析从0开始跑上电,如果没有震荡的话,预期最终各个节点会收敛到一个稳定DC值,保存下最后时刻的电压值,作为随后的DC分析的nodeset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