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AB输出级的疑问

楼主(2022-10-31):
这是《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的128页,论述了classAB结构灌电流Ipush拉电流Ipull和静态电流Iq的关系。
这张图里面PMOS尺寸是NMOS的3倍。输出支路(M1和M2所在支路)是其余支路尺寸的α倍。除了M1和M2,Ipush=Ipull=Iq时,其余晶体管流过电流都是IB。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恳请大家不吝解答。
1.如果对于以classAB作为输出级的两级运放来说,第二级的Iq和运放的哪个指标相关? 因为输出电流可以大于Iq,看起来和SR关系不大?
2.根据5.10式,当Ipush或Ipull为静态电流的4倍时,另一路的管子电流为0.34Iq,此时IB1的电流全经过了M3或M4(另一个截止)。那如果此时输出电流再增加,由于电流只流过M3或M4,会对电路的哪个性能产生恶化吗?
3.接上一个问题,文中最后一段说输出电流再增加,另一个MOS的电流不会比0.34Iq小,为什么?比如说Vin1和Vin2电压降低,Ipush增加、Ipull减小,当电压降低到IB1全流过M3、M4截止时,Vin2继续降低,M2的VGS变小,那这时候M2的电流就会比0.34Iq小呀。

网友A:
新人回答,1,Iq是静态电流,这个和功耗以及SR,稳定性都有点关系,你的SR和输出电流有关系但是输出电流最大是和静态电流有关系的,所以都有关系的
                2,如果输出电流超出了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就会使得输出电压变化,输出级容易进入线性区,增益会降低,你这个还提到了线性跨导环电流只流过一边的情况有什么影响,应该就是从classab变成了单边的情形吧
                3,你这个问题和前面的提到的不一样,这里你假设的是Vin2(电压)继续降低,但是实际上这个classab的输出级Vin是看电流的变化的,当你的电流变化到极致即M3、M4有一个截止的时候,实际上就不会再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1,Iq是静态电流,这个和功耗以及SR,稳定性都有点关系,你的SR和输出电流有关系但是输出电流最 ...

感谢您的回复。
还有对应的几个问题:
1)那请问在实际设计中,Iq一般怎么设计和选取?
是不是Iq和面积之间的trade-off? 比如输出电流的指标要求确定后。如果Iq比较小,那么就要求M1/M2的面积就比较大,这样子输出大电流的时候M1/M2的VGS变化不会很大,让电路工作点发生变化。
2)请问变成单边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Ipush和Ipull好像在单边的时候还能继续一定程度的提高,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性能恶化?
是不是正常工作情况下,不应该让M3/M4截止?
3)这里好像确实是我理解的不对,Vin的波动是小信号,不会产生工作点上的变化。所以应该分析电流的变化而不是电压的变化。

网友A:
新人回答,1 Iq除了你说的这个还需要考虑稳定性,其他也没什么了
                2、变成单边是它为了响应负载而导致的结果,具体我也没分析过,只有在负载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稳定后正常就不会单边工作了

网友B(2023-09-12):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1 Iq除了你说的这个还需要考虑稳定性,其他也没什么了
                2、变成单边是它为了响应 ...

比如说我接的单位增益负反馈 输入接1.8的时候 只有单边导通了 而且一个截至 一个进入线性区 这样我该怎么调整到饱和区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我接的单位增益负反馈 输入接1.8的时候 只有单边导通了 而且一个截至 一个进入线性区 这样我该怎么 ...

兄弟你好!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