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菊花链的CHIPSCOPE

楼主(2022-10-31):
工具ISE
我有两片FPGA,菊花链配置
请教一下,我想使用CHIPSCOPE抓取其中一片FPGA的波形,同时也要将BIT文件通过JTAG下载到另一处FPGA里,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如果你电路设计是按照JTAG菊花链方式正确设计的,你的需求,时分复用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件事儿不同时干是可以的。JTAG是主从式接口,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主机。你干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使用不同的软件,所以不能同时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电路设计是按照JTAG菊花链方式正确设计的,你的需求,时分复用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件事儿不同时干是 ...

不大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电路设计是按照JTAG菊花链方式正确设计的,你的需求,时分复用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件事儿不同时干是 ...

就是无法实现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无法实现的意思吗?

如果你问的是:在打开ChipScope软件并连接目标机抓取信号的同时又打开iMPACT软件往同一个JTAG链路上的另一片FPGA里下载bit文件?
那么,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