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S管匹配性问题!

楼主(2022-10-31):
为什么NMOS管的匹配性要比PMOS管的匹配性高?哪位大牛可以指导下?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啊,坐等大神

网友(2023-01-04):
以我现在的知识:因为NMOS成本较低,而且依靠电子导电,效果要比PMOS好,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牺牲PMOS来优化NMOS的。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2023-02-06):
是不是因为pmos的载流子是空穴,导电能力比电子弱,相同的电流其面积要大很多,从而导致他的匹配性不如nmos.

网友:
顶,求有讲解的大佬

网友A(2023-12-06):
1.与NMOS管驱动能力相同的一个PMOS管,其器件面积可能是NMOS管的2~3倍,然而器件面积会影响导通电阻、输入输出电容,而这些相关的参数容易导致电路的延迟。
同样,在相同的尺寸条件下,PMOS管沟道导通电阻比NMOS要大一些,这样开关导通损耗相应也会比NMOS管要大一些。
2.一般而言,电子迁移速率是空穴迁移速率的五到十倍,根据材料和结构以及其本身特性的不同,这个倍数甚至会更高。
因为电子比空穴的迁移率要高,所以同体积大小与同掺杂的情况下,NMOS管的损耗要比PMOS管小很多。
3.当NMOS的Vgs电压高频率变化时,形成的导电沟道的厚薄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这个导电沟道的变化是通过电子的移动来形成的,电子移动速度越快(换言之电子迁移率越高),那么导电沟道就能更快地响应Vgs的变化,其中的缘由涉及到NMOS管的工作原理。
这就说明,电子迁移率越高,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
同样的,PMOS管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NMOS管驱动能力相同的一个PMOS管,其器件面积可能是NMOS管的2~3倍,然而器件面积会影响导通电阻、输入 ...

感谢大佬!!!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A:
1.与NMOS管驱动能力相同的一个PMOS管,其器件面积可能是NMOS管的2~3倍,然而器件面积会影响导通电阻、输入 ...

学习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