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转cdl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2-10-31):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怎么改?    这个input 的pin  转换成cdl时候应该是没有转换成功,好像是反斜杠的语法问题。跑lvs时候会有这样的报错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这个是需要改v2lvs 的命令吗?

网友A:
工具导出时,按verilog 格式输出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导出时,按verilog 格式输出网表

我现在导出网表是用的这个命令  按照verilog格式输出是要加别的什么选项吗 谢谢了

网友B:
inn里saveNetlist有个选项保留反斜杠,好像不对路你这个。
感觉你这个网表...是不是inn比较老没有检查语法?我造了一个verilog像你这样的语法,根本进不了inn18,会error。。

所以要么往前改,让综合的人想办法,change_name -hier -rule 什么的,解决掉,
要么往后走,再试一下v2lvs , 加 -b 。看看什么变化。
实在不行你人工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n里saveNetlist有个选项保留反斜杠,好像不对路你这个。
感觉你这个网表...是不是inn比较老没有检查语法 ...

请教下,1,change name是把反斜杠去掉?我看flow中一般都加这句,写出来的netlist有反斜杠,是不是本身就错了?

2,v2lvs , 加 -b 的意思是?

网友B:
我不知道啊!我这种回答一看就是我没碰到过,就是啰嗦个思路啊。我碰到一样的问题我解决了那我不就写出明确答案了嘛!500信元我又不稀罕
我就是说要么扔回给综合的解决,change name 那一类的选项找找。要么往后找找v2lvs 的选项。try啊!
反斜杠我都没觉得有问题,我是觉得那个正斜杠怪。
怎么都这么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啊!我这种回答一看就是我没碰到过,就是啰嗦个思路啊。我碰到一样的问题我解决了那我不就写出明确 ...

我手动改cdl了 lvs可以正常跑了 就是手动改了下感觉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