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摆port间距设置问题。

楼主(2022-10-31):
大家好,ICC在设置port间距时候,我想固定port之间间距1,我有设置-pin_spacing 1 但工具没有执行这条命令,如果说port之间间距比1大些或者小一些还好理解,主要差的太多了,大多都是1.5左右,想问问大家我想设置port之间的固定间距这个怎么设置的呀。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w_to_ee_data[0]} -layers {A3 } -width 0.238 -depth 0.238 -side 1 -order 1 -offset {20 80}

网友A:
-pin_spacing是按照layer picth的整数算的, 用-pin_distance是按照物理距离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_spacing是按照layer picth的整数算的, 用-pin_distance是按照物理距离来算

-pin_spacing 这个我按照picth的整数倍设置过,但提示这个距离必须是integer类型,也就是要整数,所以也就设置的1。刚刚我试了下-pin_distance 设置了下间距,但是提示没有这个命令,我装的ICC是2010的版本,是不是版本太低了,有些命令不支持呢。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w_to_ee_data[0]} -layers {A3 } -width 0.238 -depth 0.238 -side 1 -order 1 -pin_distance 1
terminal提示:
Error: unknown option '-pin_distance' (CMD-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_spacing是按照layer picth的整数算的, 用-pin_distance是按照物理距离来算

-pin_spacing我按照picth的整数给过一个值,但提示要求-pin_spacing 的数据类型必须是integer,也就是整数,我感觉这个是矛盾的。另外按照-pin_distance,我也试了下,但有问题,我ICC是2010版本的,是不是版本太低了,认不到这个命令,而且我查了下命令,好像没找到-pin_distance这个命令。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w_to_ee_data[0]} -layers {A3 } -width 0.238 -depth 0.238 -side 1 -order 1 -pin_distance 1
terminal提示:
Error: unknown option '-pin_distance' (CMD-010)

网友A:
用另外一个命令,set_individual_pin_constra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外一个命令,set_individual_pin_constraints

好的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