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ayout做了Modgen以后器件就选不中了

楼主(2022-10-31):
为什么layout做了Modgen以后器件就选不中了?
就是Modgen的器件和没有做Modgen的器件都选不中,只能框选
窗口报Warning:The following error occurred while calling 'a modgen bindkey handler function' 'evalstring'. The program execution will continue; however, the expected results from the callback may not be achieved. Fix the callback function to remove this error.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modgen以后是做成了一个figgroup,你要进去才能选中你modgen的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gen以后是做成了一个figgroup,你要进去才能选中你modgen的器件吧

但是我没做Modgen也选不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没做Modgen也选不中

是不是把左下角的器件给设置成无法选中了

网友B:
暂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功能布线怎么约束啊

网友:
问一下,modegen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