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连线

楼主(2022-10-31):
直接就可以连过去,为什么还要绕几圈,是有什么作用吗。
金属线越长导通电阻不是更大吗。

网友A:
这个要看周围环境,比如说右边也是这样走的,这里这样走就是为了距离相等,左右匹配;还有一种可能,这里需要增加电容,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意图,版图故意这样绕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周围环境,比如说右边也是这样走的,这里这样走就是为了距离相等,左右匹配;还有一种可能,这里需 ...

嗯嗯,那增加电容为什么金属线要这样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增加电容为什么金属线要这样绕呢

走线距离长了,对地的寄生电容不就是大了吗?距离长了,线与线之间的电容也会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距离长了,对地的寄生电容不就是大了吗?距离长了,线与线之间的电容也会增加的。
...

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谢~~

网友B:
和点长度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点长度有关系吧

请问点长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C:
也可能是为了优化噪声  你看下几层Metal,或者VIA

网友:
电容通常不做在2根线之间,因为间距不可控,由etch决定,稍微over etch就能改变电容

电容做在层与层之间,往往是大面积的,而不是线。

你把显微镜拉到边上,通过后反射,是不是能看到有几个contact window那应该是原因。

不过这样的设计不好,会带来电感和match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为了优化噪声  你看下几层Metal,或者VIA

了解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芯片反向嘛,个人觉得他这个就是电路想利用线的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