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编写或者修改

楼主(2022-10-31):
各位大佬,我想学一下修改或者编写tf文件的相关知识,请问有什么渠道或者方式吗?

网友A:
dump 一个现成的 然后 依葫芦画瓢

网友B:
路径: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Install Device  /guardring  应该在这边可以对tf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把,主要是孔跟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p 一个现成的 然后 依葫芦画瓢

我主要是想知道tf文件中每一部分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现在知识大体上理解一点,但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Install Device  /guardring  应该在这边可以对tf文件的部分内 ...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透彻的了解一下tf文件中每一部分的作用

网友(2023-03-31):
引用 楼主: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透彻的了解一下tf文件中每一部分的作用

我也想,找到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透彻的了解一下tf文件中每一部分的作用

想知道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