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套筒式运放的阈值电压突变

楼主(2022-10-31):
模拟小白一个,想请教大佬!
我想尝试仿真一下套筒式运放为后续工作做准备,发现仿真结果与计算结果差距太大,PMOS管阈值电压居然变得非常大,想请教原因。
上半结构PMOS工作饱和区,4个管子阈值电压正常情况不会超过0.8V呀!
完整电路图如下:
NMOS管全工作在线性区。唉

网友A:
手工计算的阈值电压是没有考虑MOS管的衬偏效应的,实际仿真时是有考虑衬偏效应的,M9的衬底与源极都接VDD,所以没有衬偏效应;但是M5/M6/M7/M8的衬底接VDD源极接的不是VDD,就出现了衬偏效应,导致阈值电压出现变化,与手工计算时的阈值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计算的阈值电压是没有考虑MOS管的衬偏效应的,实际仿真时是有考虑衬偏效应的,M9的衬底与源极都接VDD, ...

所以我应该把M5、M6、M7、M8的衬底和源极短接?可是在版图上连接方式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学习电路时总是强调衬底接地或者接VDD,形成固定思维了。
实际上,VTH=VTH0+γ(根号|2VF+VSB|-根号|2VF|),那么应该B和S短接消除衬偏效应?

楼主:
VOUT处和对面位置电压如何提高?或者说VD电压如何估算,手工计算估计VDS~=VGS-VTH,实际上仿真差距非常大。

统一提前谢谢回复!!

网友B:
1、最上面PMOS尾电流管吃VDS太多了,没必要,可以降低VB电压或者增大尺寸(连同产生VB的BIAS管调节)
2、中间两个PMOS叠管建议改成共栅结构 / 或者尺寸加大节省压降
3、NMOS共栅管可以升高VB1电压或者增尺寸(连同产生VB1的BIAS管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应该把M5、M6、M7、M8的衬底和源极短接?可是在版图上连接方式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学习电路时总是 ...

标准CMOS工艺是NMOS衬底接地、PMOS衬底接VDD,这里只是我理解的阈值变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是NMOS衬底接地、PMOS衬底接VDD,这里只是我理解的阈值变化的原因。
...

谢谢,我后来测试了一下,的确衬底电压对阈值电压影响非常大。手工计算的宽长比要考虑阈值电压大的变化,挺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上面PMOS尾电流管吃VDS太多了,没必要,可以降低VB电压或者增大尺寸(连同产生VB的BIAS管调节)
2、中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后来测试了一下,的确衬底电压对阈值电压影响非常大。手工计算的宽长比要考虑阈值电压大的变化, ...

不客气哈,相互学习,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楼主之后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希望能够分享分享!相互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