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求救!!求救!!!,如何只基于版图做pex,不需要原理图

楼主(2022-10-31):
就像这张图里面做的一样,我就是想单纯看一下不同层metal对地,互相之间的寄生电容和电阻

网友:
C是对衬底的寄生,CC是线与线之间的寄生

网友:
你LVS都过不了你怎么提

网友A:
版图导出网表,抽寄生时,load导出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导出网表,抽寄生时,load导出的网表

具体一点可以吗,总是报没有schematic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一点可以吗,总是报没有schematic咋办

如果仅仅是几根metal,是导出的netilist应该是空的,在PDK lib 中没有对应的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几根metal,是导出的netilist应该是空的,在PDK lib 中没有对应的device ...

可是你看最上面的图,他是咋弄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一点可以吗,总是报没有schematic咋办

这种错误要么是电路有库删掉了,一直在闪,要么是版图里的库删掉了,看不到版图。
解决方法:1、电路check and save 看一下是否有error,有的话就是电路问题,改正过来在试试;
2、电路没有error的话,版图看一下有没有cell在闪,大的叉叉,有的话就是版图问题,改正过来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错误要么是电路有库删掉了,一直在闪,要么是版图里的库删掉了,看不到版图。
解决方法:1、电路chec ...

我只创建了版图,没有电路图,目的就是想单独提取版图里图形的寄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创建了版图,没有电路图,目的就是想单独提取版图里图形的寄生

建议使用basic 库的noConn建一下原理图,加label,在进行PEX。不然PEX生成的也是没有命名的网络,不好找到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