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电感

楼主(2022-11-01):
小白现在要用cadence和hfss联合仿真一个电感,在cadence里化简了版图然后导出gds了文件,但好像还要一个tech文件才变成立体的模型。现在知道这个格式是:

<import layer> <product layer> <layer color> <layer elevation> <layer thickness>。

请问 <layer elevation>这个数据在哪里可以找到

希望大佬们可以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你好,我也要做这样的仿真。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14916509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要做这样的仿真。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1491650942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求各路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B:
layer elevation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 elevation是什么

海拔高度,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参数好像是自己按要求来设置,不需要去特意查这个参数。
也不知道我的新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拔高度,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参数好像是自己按要求来设置,不需要去特意查这个参数。
也不知道我的新 ...

应该是,文件里面是没这个参数的

楼主:
新问题是如何在M1与M2之间加入介质层,介质层的种类跟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文件里面是没这个参数的

嗯嗯,你也是在做HFSS仿真吗,我现在还没有跑通流程,大佬会的话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你也是在做HFSS仿真吗,我现在还没有跑通流程,大佬会的话教教我
...

我是公司摸鱼人

楼主:
一样一样

网友(2023-02-14):
需要一个工艺库文件,如果有xml的话可以直接调用;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根据substrate的参数变量进行一下设置,换而言之就是你需要知道工艺库图层的厚度信息、电导率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