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修改cadence libmanager里面的字体大小

楼主(2022-11-01):
不是cadence virtuoso主界面的(这个界面下的FONT修改只修改这个窗口的),是打开libmanager看到的器件库以及各个项目,包括名称、cell、view的字体以及大小。
谢谢啊。

楼主:
这个方法只对CIW主界面有用,libmanager还是不行的

网友A(2024-03-27):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2)libmanager ciw等操作栏字体大小
hiSetFont("ciw" ?size 12) ciw输入栏与输出字体大小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2)libmanager ciw等操作栏字体大小
hiSetFont("ciw" ?size 12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