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 抽参时卡住很久

楼主(2022-11-01):
calibreview 抽参时卡住很久,但换个版图又能抽出来,cds.log 如下:

网友A:
图大吗,大的话寄生多可能会卡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大吗,大的话寄生多可能会卡很久

不大,抽出来30M,另一个版图版本,很快就抽出来了,一两分钟,改动之后,不知道为啥就卡了,抽不出来

网友A:
看下你的ciw,你log里面写了生成view的时候遇到了一个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ciw,你log里面写了生成view的时候遇到了一个error

error 是我手动打断的,报的这个错,卡住的地方是内存报告那个地方,如果不打断,会一直卡着报下去。

网友:
我之前也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模块,跑了两天才跑出来。

网友B:
一般小的模块,用schematic view,大的模块用lmaskLayout view,大的模块用schematic的话要很久,我之前用了1天才跑出来的。但是大的模块换成maskLayout view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的模块,用schematic view,大的模块用lmaskLayout view,大的模块用schematic的话要很久,我之前用 ...

点下面don't open也会快点,或者read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