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如何在virtuoso中生成白噪声信号源

楼主(2022-11-01):
如题,目前用的电源都是理想源,想通过引入实际电源来进行仿真;

有什么办法可以生成一个带白噪声的电源?

网友: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module port (p, n);
parameter real r=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dc=0;
parameter real mag=0;

inout p, n;
electrical p, n;

analog begin
  V(p,n) <+ r*l(p,n) + 2*dc;
  V(p,n) <+ 2*ac_stim(, mag);
  V(p,n) <+ white_noise(4*`P_K*$temperature*r, “thermal”);
end
endmodule

网友A:
Verilog-A代码: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module R(p,n);
  electrical p,n;
  parameter real R=50.0;
  analog V(p,n) <+ R * I(p,n) + white_noise(4 * `P_K * $temperature / R, "thermal");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代码: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厉害阿,我先导入试一下;